[国产单片机] 怎么让单片机按一下按键执行一个程序,再按一下马上执行另一个程序

楼主(2013-04-23):
我用外部中断的话要等到一个子程序执行完,才会执行下一个程序
程序如下:
void main()
{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边沿触发
           EX1=1;         //外部中断1开
           IT1=1;         //边沿触发
        while(1)
        {
                    play_num(list_num);
        }
void ISR_INT1(void) interrupt 2
{
    if(!INT1)
   {
   delay(600);//在此处可以添加去抖动程序,防止按键抖动造成错误
   if(!INT1)
   while(!INT1);//等待按键释放
     {
       list_num++;
           if(list_num==4)list_num=0;

                }
   }
}

网友A:
switch(keyValue)
{
case 0:。。。
............
default :。。。
}//再不懂打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tch(keyValue)
{
case 0:。。。

我用外部中断改变keyValue(keyValue++)的值,但是每次都要等到当前case后面的程序执行完以后才能进入下一个case后面的程序,现在我case后面的程序很长,有没有办法实现,当我按键后,立即跳出当前程序,进入下一个case

网友B:
这就是所谓的典型的学校教学导致的使用delay,多任务系统用单任务思维去实现,很难。程序架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所谓的典型的学校教学导致的使用delay,多任务系统用单任务思维去实现,很难。程序架构不对。 ...

该用怎么样的架构,指点一下啦,在此谢谢!

网友C:
void ISR_INT1(void) interrupt 2
{
    if(!INT1)
   {
   delay(600);//在此处可以添加去抖动程序,防止按键抖动造成错误
   if(!INT1)
   while(!INT1);//等待按键释放
     {
       list_num++;
           if(list_num==4)list_num=0;

                }
   }
}

你这个中断 占用CPU太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ISR_INT1(void) interrupt 2
{
    if(!INT1)

要实现不同的按键执行不同的子程序,该怎么做?子程序都很长,用中断不能立即跳到下一个程序

网友C:
谁说的 你看我的
简单的例子
u8 KEY_Func(void)                //1ms
{
   static u16 iKEY2 = 0;
   static u16 iKEY3 = 0;

   static u8 KEY1Flag = 0;
   static u8 KEY2Flag = 0;
   static u8 KEY3Flag = 0;
   static u8 KEY4Flag = 0;
   //1---------------------------------------------
   if (!KEY1)
   {
      KEY1Flag |= 0x01;
   }
   else
   {
      if (KEY1Flag)
      {
          KEY1Flag = 0;
          KEY1_Func();
      }
   }
   //2---------------------------------------------
   if (!KEY2)
   {
      KEY2Flag |= 0x01;
      if (iKEY2 >= 50)
      {
         KEY2Flag |= 0x02;
      }
      else
      {
         iKEY2++;
      }
      if (KEY2Flag==0x03)
      {
          KEY2_Func();
      }
   }
   else
   {
      if (KEY2Flag)
      {
          KEY2Flag = 0;
          iKEY2 = 0;
          KEY2_Func();
      }
   }
   //3---------------------------------------------
   if (!KEY3)
   {
      KEY3Flag |= 0x01;
      if (iKEY3 >= 50)
      {
         KEY3Flag |= 0x02;
      }
      else
      {
         iKEY3++;
      }
      if (KEY3Flag==0x03)
      {
          KEY3_Func();
      }
   }
   else
   {
      if (KEY3Flag)
      {
          KEY3Flag = 0;
          iKEY3 = 0;
          KEY3_Func();
      }
   }
   //4---------------------------------------------
   if (!KEY4)
   {
      KEY4Flag |= 0x01;
   }
   else
   {
      if (KEY4Flag)
      {
          KEY4Flag = 0;
          KEY4_Func();
      }
   }

   return (KEY1Flag | KEY2Flag | KEY3Flag | KEY4Flag);
}

网友C:
只要不用FOR 和WHILE 还有GOTO 回去的程序 都可以用

网友D:
eydj2008说的很棒!

网友E:
请楼主参考eydj2008的代码

避免使用Delay函数的方法,来消除抖动,要用Timer的方式
另外按键的处理,用状态机的方式来处理,也会得到简化

网友:
KEY2 KEY3和KEY1 KEY4中间不同的那部分是什么情况呢,希望能解惑。谢谢。。

网友F:
你这样也没错,只不过key的功能程序不能放在中断中,在中断设置标志后立马出来。特别是释放key程序最好不放在中断中。

楼主:
发现状态机的思想很棒,正在学习中

网友G:
前后台程序,状态机建模

网友H(2013-07-27):
引用 网友E:
请楼主参考eydj2008的代码   避免使用Delay函数的方法,来消除抖动,要用Timer的方式

我都是用定时器做延时,可移植性好,但是最近我遇到了一个ds18b20,看了网上的程序,都是用的直接delay的方法,显然对于多任务的系统来说实时性就不能保证了,比如我还需要扫矩阵键盘,刷数码管,甚至还要做红外解码。不知道这个程序该怎么架构了。因为18b20的时序,如果用定时器来做的话会很麻烦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用定时器做延时,可移植性好,但是最近我遇到了一个ds18b20,看了网上的程序,都是用的直接delay的 ...

18b20对时序要求很严格的,还是建议用delay来做,毕竟这个delay的时间不算长,而且最好在操作18b20的时候先将中断关掉

网友J:
中断是会影响DS18B20的时序的,如果不先关闭中断,就会返回错误的温度值

网友E:
如果使用18B20,建议临时屏蔽中断,通讯完尽快打开,中断Flag可以保持,只要屏蔽中断的时间别太久就好

网友K:
如果有未用的 UART,拿来接 1-wire (DS18B20) 是非常爽的。

网友L(2013-08-27):
看到delay 我就明白肯定是学生了

网友M(2019-09-17):
可以试一下加入一个按键次数的变量看看,其实用状态机也是可以的

网友N:
13年的帖子居然都能拽出来   你们真的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