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接正交编码器,如何处理Z信号?

楼主(2013-04-23):
stm32f103控制永磁电机,例程中只有A B 两个信号,没有在处理Z信号(或称为INDEX信号),如果脉冲计数有错,累积一定错误脉冲后会很危险,现在不能由Z信号清零,没有保护措施,求解?

网友A(2013-10-24):
貌似都是说用外部中断,不知道呢你有没有意见解决

网友B:
为什么脉冲计数会有错呢?

网友C:
楼主给下程序看看才知道!!

网友D:
输入到某个管脚,捕获到信号相应的TIMX->CNT=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