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数据

楼主(2013-04-23):
中断中产生的数据 怎么用到主程序里去啊  或者我在主程序里怎么定义参数,  中断里也能用

网友A:
定义全局变量,放到.h文件里.我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定义全局变量呀,或者写一个函数,然后返回你要用的值,在主程序里调用那个函数,取它的返回值。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多谢楼上的几位 相助   用了extern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