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单片机仿真求教

楼主(2013-04-23):
目前在学习单片机,使用的是protues教程,因为人比较懒,就想偷懒,所以请教大家有没有偷懒的方法。问题如下:
我在protues中第一次建了过程,并且仿真完毕之后如图:

之后我从新建立一个工程后,如图:

这时候,原件栏中没有原件可以选择,需要重新去库中寻找,有没有什么方法,在我重新建工程时,上一个工程使用的元器件还存在?

网友A:
直接打开上次的工程,另存为新的工程。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上次的工程,另存为新的工程。

收到,以后就这样搞

网友C:
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