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藕检测220V交流电

楼主(2013-04-23):
如图是我根据网上的资料设计的光藕检测220V交流电的电路,调试过程中发现继电器开启正常,关闭大概延时了2S,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光藕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太大了吗,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继电器切换越快越好,不能同时开启多个继电器,求解决办**

网友A: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换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换方案吧。

有什么好的方案,请指教.用阻容降压会好点吗?

网友B:
市电是交流50Hz/60Hz的,每10毫秒有若干毫秒输出不足。所以需要电容储能,不过1L的图电容储能过高(最高充电电压有300V),按200K限流电阻,放电电流最大1.5mA,继电器吸合电流按50mA计,释放电流约10mA,8050放大倍数取200倍,817输出约50uA,普通817倍率0.2~3,817输入按100uA计,4.7uF电容可以放电到端电压21V时光耦仍正常输出,有效放电时间确实有1~2秒。要加快继电器关断,需要减小有效储能,可以在整流桥后多串一个电阻,减小储能电容后的限流电阻,具体参数我就懒得算了
也可以改为光耦后加 5~10mS 延时电路的办法加快关断速度

BTW:不过1L电路实际没有错,因为一般市电电路会出现短时间的断电现象,允许的就是1~2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电是交流50Hz/60Hz的,每10毫秒有若干毫秒输出不足。所以需要电容储能,不过1L的图电容储能过高(最高充 ...

你好,谢谢!还想请问一下光藕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的关系,好象有个电流传输比?此参数还不固定的是这样吗?是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个倍率啊?具体在数据手册中是哪个值?

网友B:
Current transfer ratio = CTR : MIN. 20% MAX. 300%
同一个器件在寿命周期内是慢慢变小的,买来的一批器件也是有一定范围的离散性,不同批次的元件就要碰运气了

网友C:
电容的储能太大了,可以将电容并于光耦那里,不仅减小了储能,又降低了成本---用低耐压的

网友D:
啊!…我要喷了!……实在看不下去了!……首先问:这个电路目地是什么???……………相电压侦测!…不跟你说道理!(话越说越多!)电容去掉!再串个二极管!(极性与光耦相同!)有些人故弄悬虚!可恶!…

网友D:
提示:交流变直流——整流!滤波是补偿负半波的缺失!———每10毫秒有若毫秒不足。所以需要电容储能…咯!…笑死人!

网友D:
让我想起了———李**…哈哈!……

网友E:
输入端加限流电阻,把直流光耦换成交流光耦,然后在后面加一个RC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F:
R7=200K,C1=4.7u,时间常数=R*C=0.94s,所以两秒后继电器断开时很正常的,你可以把C1放到R7右边,然后在C1右边加一个和光耦串联达的小电阻电阻,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G: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端加限流电阻,把直流光耦换成交流光耦,然后在后面加一个RC电路就可以了。 ...

打算用你说的方案,调试了一下发现效果不错!而且可以把桥堆省了,开关速度都很快!请问一下光藕开关的最价状态,是保证光藕输出端在临界饱和导通是吗?这个点是不是比较难定啊,因为光藕的电流传输比有一定的离散性,是吗?

网友H:
整个电路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关状态控制点(放大和比较的功能)。只能寄希望于靠器件的一致性来保证三路动作的同步,想要做到时序上的精确同步有点困难额。。。

网友I(2014-05-10):
12楼的方案应该可行,试试

网友J(2023-12-15):
这有啥用,看看继电器多久能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