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linux系统文件加密

楼主(2013-04-23):
最近在对虚拟机下linux系统进行加密,要实现的目的是将系统内的文件内容译为密文,这样即使别人能够获取我的vdi文件,但是无**常读取或者修改系统配置。
比较常用的是ecryptfs  但是它只能对新写入的数据进行加密 不能对已经存在数据进行加密  有没有哪位前辈能够指点下 或者推荐下具有类似功能的软件

网友A:
文件加密推荐 GnuPG
磁盘加密推荐 TrueCrypt

不过你具体想干嘛?其实大部分情况下用 zip 压缩加密码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用 base64 转码一下也有些许加密效果。其实对文件的加密就是对文件的内容做一些修改:打开文件对文件每个字节加一(或者一个秘密2233),然后在放到这个文件中就可以了;至于没有写的权限当然可以利用chmod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加密推荐 GnuPG
磁盘加密推荐 TrueCrypt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答 我尝试下部署你提到的这个软件试试   我具体想做的就是将系统文件比如一些软件的配置信息译为密文,因为我是虚拟机下linux系统,是可以通过vdi文件进行移植的,这样加密后即使他人能够获取我的vdi文件并有root权限,也无法修改我的配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