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74ls145P,其中芯片手册中的这些参数具体有啥作用的?

楼主:
第一行我知道,后面请大家帮忙讲解下,为啥有这么多电压和电流参数,图片看不清,看这个:

网友A(2013-04-24):
我最近在看数字电路,就下面的参数而言,如果你想用一个门电路去驱动其他的几个门电路,那么你就要考虑输入输出电流之类的参数了。。其他的原因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