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可控硅发热量讨论

楼主(2013-04-23):
我用可控硅作220v交流电开关用,听说控制可控硅的开关时间,尽量在零电流或零电压点开关,这样可以极大减少发热量。这是真的吗?金升阳有技术支持能回答吗?

网友A:
可控硅过零触发,可以减小开启功耗,可控硅的关断都是过零的,这是可控硅的特性决定的。
可控硅的开启后,还是有开通阻抗的,所以会随着导通电流的增加,发热量增加,所以过零触发不一定能够解决发热问题。

对于220V交流开关,不考虑斩波调压应用的话,用继电器可能更合适一点,继电器的触点阻抗相对较低。

网友B:
可控硅过零触发,可以减小开启功耗,
但这个功耗只占发热中很小的比例。解决散热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