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FJ128GP306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3-04-23):
gp, p30, os, ic, dc
33FJ128GP306,  程序在DEBUG模式下正常执行,程序运行时,指示灯会闪烁,串口发数据.
在PROGRAM下不执行.
我使用过33FJ128GP306A,  未发现类似问题.  请问两个器件有何不同.  306不运行程序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程序配置字如下:
//配置字
_FOSCSEL(FNOSC_FRCPLL & IESO_OFF);
_FOSC(FCKSM_CSDCMD & OSCIOFNC_ON  & POSCMD_NONE);
_FWDT(FWDTEN_OFF);
_FPOR(FPWRT_PWR1);
_FICD( JTAGEN_OFF & ICS_PGD1 );

楼主:
重新焊接DSP复位电路,电路恢复正常.程序执行正常.
有可能是助焊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