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通道模拟信号隔离采集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23):
走遍21IC,我终于找到知音了!

这么有内涵的题目难倒天下才子,由我内涵帝来坐沙发吧

第一种形式数据经过模拟量隔离,隔离器件有个精度问题,即会引入额外的信号误差,不过由于信号直接得到了隔离传输,外部的干扰会被滤除,抗干扰能力强!
第二种形式直接AD转换后进行数字隔离,不会引入其他误差;但在外部进行AD转换,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已经失真的信号会通过数字隔离“失真的传输”到MCU。

总之,差别就是:1.会引入固定可控的传输误差;2.会受到不可控的外界干扰
大家可以鼓掌了!

楼主(点评):
高手!!! 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们的官方回答不会这么诗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遍21IC,我终于找到知音了!

这么有内涵的题目难倒天下才子,由我内涵帝来坐沙发吧[em:yct03 ...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B:
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貌似ADI、TI有这样的产品,价格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貌似ADI、TI有这样的产品,价格很贵的。

ADI貌似5、6百元,TI有渠道也要70-80元,而且信号输入输出需要额外的隔离电源供电,成本很高、体积其实不小的。
金升阳TEXXXXN系列有源高精度信号隔离传输模块,相对这些芯片在成本、体积、电路设计上优势明显,可选择共地(即有供电电源与信号输入端共地的“输出型”和供电电源与信号输出端共地的“检测型”)、供电方便,
零点、增益可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I貌似5、6百元,TI有渠道也要70-80元,而且信号输入输出需要额外的隔离电源供电,成本很高、体积其实不 ...

支持金升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I貌似5、6百元,TI有渠道也要70-80元,而且信号输入输出需要额外的隔离电源供电,成本很高、体积其实不 ...

期待金升阳更多的产品的。

网友D:
第二个精度是不是有点点大了?

网友D:
喜欢第一个方案的。

网友E:
2楼应该是表情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I貌似5、6百元,TI有渠道也要70-80元,而且信号输入输出需要额外的隔离电源供电,成本很高、体积其实不 ...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