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接近开关的接收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3-04-23):
上图是接近开关的说明书
NPN 输出

上图是 电路板的设计接收电路

采用光耦隔离, sensor1 直接接到 ARM 芯片管脚

D24 接接近开关 的褐线
SensorIn1接 接近开关 的黑线

D24是单片机的电源部分供电。 不知道这样是否能起到隔离作用。
如果不行,应该如何改,谢谢

第一次设计电路,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电源用一个,没啥隔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