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ADS1230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4-23):
电路是使用的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电源电压使用3.3V。
使用电阻模拟了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通过单片机采集的数据来看是正确的。
但是接上实际的称重传感器,在加压的过程中,就不能采集到正确数据了。

我的实际系统是电机带动一个压头加压,使用称重传感器和ADS1230把压力值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

这块ADS1230的采集板是单独的,和单片机的IO口通过连接线连接。
焊了三四块板,只有一块能正常使用。其他的都有上面我说的问题。采集静态电压值没问题,接上传感器,输入电压值动态变化时就不正常了。

网友A:
是不是噪声的滤波没有做好呢?
"就不能采集到正确数据了。" 不知道采集到了什么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噪声的滤波没有做好呢?
"就不能采集到正确数据了。" 不知道采集到了什么数据了 ...

采集到的数据很没有规律,因为不太好跟踪,只是通过看显示屏显示的力值来判断。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个逐渐增大的过程,而这个刚开始一段时间都是0,然后突然变3500多公斤力。
要说是噪声也可能性不大,刚开始加载力时是手动的,电机并没有启动,这个力大概可以手动加载到90公斤力左右,但是却一直显示是0。难道ADS1230对PCB布线什么的有特别严格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噪声的滤波没有做好呢?
"就不能采集到正确数据了。" 不知道采集到了什么数据了 ...

或者我电路板布线有问题,正好有一块板能用是因为撞大运了,那颗芯片特别好?:'(
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啊。

网友B:
一级一级查,传感器输出、放大都看下,查一级时断开后级。先定位故障到底在哪。调试板子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级一级查,传感器输出、放大都看下,查一级时断开后级。先定位故障到底在哪。调试板子都这样 ...

传感器肯定没有问题,放大没法看啊,ADS1230直接接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片内有PGA,转换成数字量输出到单片机。

网友C:
应该是单片机与传感器之间的连接是否需要再处理一下  或者需要对单片机的内部进行设置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B:
实在不好判断,我觉得可以试试把差分输入端那两个电容换换,或者看看是不是接线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好判断,我觉得可以试试把差分输入端那两个电容换换,或者看看是不是接线不紧 ...

把所有东西都接上,直接在液晶屏上显示压力值。当不给传感器施压时,应该显示零。
但测试的时候发现压力值在缓慢变大,压力值单位是公斤,从0开始逐渐是1,2,3这样变大。
程序计算是没有问题,说明单片机采集到的数字量在逐渐变大。没有加压时,电机都是没有启动的,也没有什么大电流的负载。
何解?求教育。:dizzy:

这种现象,要么是传感器自己会输出,要么是ADC方面的问题,先想办法排除一下,把故障定位

网友D:
没做过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  有没有玩过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级一级查,传感器输出、放大都看下,查一级时断开后级。先定位故障到底在哪。调试板子都这样 ...

有另外一块采集板可以正常工作,故传感器输出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激励电压只有3.3V,我这块有问题的板激励电压是5V,那问题就在ADS1230了,但是电路很简单啊,我也换过芯片了。:dizzy:

不管怎么样,还是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