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输出电流大小一问

楼主(2013-04-23):
请问下51单片机I/O口作为输出功能时,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书上说的是8个TTL负载

网友A:
标准的51IO上拉电阻在40~100K之间

网友B:
低电平至少有10ma的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至少有10ma的驱动能力

低电平是电流往单片机内部流吧,大了会怎样,高电平驱动能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电平是电流往单片机内部流吧,大了会怎样,高电平驱动能力呢

大了会烧IO,高电平驱动能力如二楼所说的,中间要加驱动芯片,否则等于没有驱动能力,点个LED都困难

网友C:
会烧IO,高电平驱动能力如二楼所说的,中间要加驱动芯片,否则等于没有驱动能力

网友D:
好像是8mA,8个TTL应该是考虑了芯片和频率特性的

网友E(2014-01-29):
一般高电平输出电流100uA左右

网友F:
看是哪家的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