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0的带位操作是如何的

楼主(2013-04-23):
我见原子的F1(CM3内核是可以带位操作的,像51,AVR那样带位);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IO???,?????IO?!
//??n????16!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

不知道M0的又是怎样的呢是否一样呢

网友A:
原来印象里CortexM0 不支持bit banding,后来查了一下 CortexM0 支持bit banding在设计MCU是可选的。

另外,CM0的位带操作(如果芯片支持)跟CM3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有谁试过的,有具体的资料看一看是否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印象里CortexM0 不支持bit banding,后来查了一下 CortexM0 支持bit banding在设计MCU是可选的。

另外 ...

呵,有具体资料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有具体资料看看吗

可以上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M_Cortex-M

网友B:
CM0 并不支持位带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0 并不支持位带操作

确定,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0 并不支持位带操作

bit-banding,这个是不是带位操作的吗?

网友B:
本人在 STM32F0Discovery 上测试了一下, 一执行 0x22000000 地址的读操作指令, 就 HardFault 了.

网友A:
没错,我记得STM32F0不支持bit banding。不知道其它M0的MCU是不是支持?比如LPC1100、新唐的M0、Freescale Kinetis L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