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源加电容接地撒作用喃?(不是滤波)

楼主(2013-04-23):
今天忽然看到这个电路···积分的··运放的第4脚是电源地,但这个电路怎么在4脚和地之间接一个电容喃,一般接地都是直接或者加电阻的嘛··大家知道这样的接法有什么玄机吗?-----见电路图。

网友A:
看到了 但是看不明白

网友B:
就是滤波的,是平滑运放快速响应时的电流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可以有效提高运放的输出响应

网友C:
4脚是电源地么,那不是-12V么...这个运放±12V供电。

网友D:
4引脚明显有VCC-12V的标号啊   那两个电容明显是用来给负电压滤波的啊

网友E:
4,7脚(-12V,-12V)上都必须的有的各2个电容,还是滤波

网友F:
没啥玄机。4脚和负电源之间少画了一个电阻而已。或抄板抄错了。

网友G:
4PIN上那个VCC-12V都没看到吗?明显那2个电容是给付电源退耦的。。。

网友H:
退耦滤波

网友I:
目测原理应该是用AD画的,那两个电容是退耦的。上面还有-12V的电源网络呢。

呵呵··这位师兄眼睛尖饿··我没有注意到··应该是这个脚是接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测原理应该是用AD画的,那两个电容是退耦的。上面还有-12V的电源网络呢。

...

呵呵··这位师兄眼睛尖饿··我没有注意到··应该是这个脚是接到-12V。

楼主:
怎么接不了贴呢··

网友J:
汗。。正负电源 的。。。

网友K:
:L  明显就是退耦电容吗。。。

楼主:
搞不懂···接不聊贴··只有选择无满意答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