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科尔摩根伺服S300的吗?电机homing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13-04-23):
比如电机轴上有个圆盘,在盘边上画个点,如何实现每次停止后这一点都在某个位置?

网友A:
咦,不会伺服自带回零吧

网友B:
得由精确的位置控制来实现

楼主:
好像它内部软件已经做好,只用设置参数,模式就行。。。

楼主(2013-05-27):
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