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彩屏做俄罗斯方块

楼主(2013-04-23):
各位大侠:

                 小弟想用TFT彩屏做个俄罗斯方块,不知道单片机需要多少的M频率才够用(设指令周期1T),有什么合适的芯片请推荐下!
                   谢谢!

楼主:
是2.4寸的TFT彩屏

网友A:
貌似有人用AT89S52 做出来过,运行的时候还好,就是初始化的时候有点慢~~~

楼主:
是用2.4寸的彩屏显示的吗,初始化慢是什么意思,是初始化屏幕比较慢还是其他

网友A:
先清屏刷个俄罗斯方块的框架 这个过程比较慢

楼主:
噢,那估计有点难了。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画面显示流程吗,我的原计划是
用2.4寸的TFT彩屏做,然后每个方块的颜色不一样,初期是打算用按键控制,以后将会改进触摸控制,然后再加背景音乐。

网友B:
单片机只负责数据的话就可以  但TFT还有个CLK可能需要几十M

网友C(2013-12-16):
stc12le5a60s2,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可以到30多MHZ

网友D:
lpc1768 100M 表示压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