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问题紧急求助!!!急!!!急!!!

楼主(2013-04-23):
布线时,按Tab键就出现如下提示,为什么?
the PCB has no valid width rule defined

楼主:
求指教啊!!!

网友A:
其实我也碰到过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网友C:
设置下线宽就行了

网友D(2013-07-23):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09 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设置线宽时,把层改了,应该改成你画PCB用的那个层,一般为顶层或底层,但你最好设置为全部,以免其他的层出现这样的问题,截图给你:找到这个界面,在这里设置,选择all,

网友E:
规则中设置线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09 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设置线宽时,把层改了,应该改成你画PCB用的那个 ...

给力

网友G(2014-05-21):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09 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设置线宽时,把层改了,应该改成你画PCB用的那个 ...

谢谢你的回答,帮我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