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

楼主(2013-04-23):
(无正文)

网友A:
#define GPIO_DS18B20        P0

对IO操作时传递个参数
#define DS18B20_NO1   (1<<0)
#define DS18B20_NO2   (1<<1)
#define DS18B20_NO3   (1<<2)
#define DS18B20_NO4   (1<<3)

然后程序中的IO拉高拉低用

void xxxx_func(U8 b)
{
        GPIO_DS18B20 |= b;

}

void main(void)
{
        xxxx_func(DS18B20_NO1);
        xxxx_func(DS18B20_NO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GPIO_DS18B20        P0

对IO操作时传递个参数

那我拉低的时候相当于所有io口都同时拉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拉低的时候相当于所有io口都同时拉低?

说了传参数,根据参数处理相应IO即可

网友B:
LS正解。。 把IO口当成一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传参数,根据参数处理相应IO即可

能再详细点吗  比如我原先sbit DS=P2^0;void dsreset()
{
        DS=0;
        delay_1us(500);
        DS=1;
        delay_1us(60);
}
怎么用IO取代 谢谢啦

网友A:
void reset(U8 gpio_no)
{
        if(gpio_no == 0){
                DS0 = 0;
        }else
        if(gpio_no == 1){
                DS1 = 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reset(U8 gpio_no)
{
        if(gpio_no == 0){

这个不明白 DS0=0;这个DS0的值给谁的?? 实在是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明白 DS0=0;这个DS0的值给谁的?? 实在是不知道

是DQ不是DS

sbit DQ0 = P1^0;   // 第一个
sbit DQ1 = P1^1;   // 第二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