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获得结构体内成员的偏移量

楼主(2013-04-23):
struct CFG
{
        uchar a;
        uchar b;
        uchar c[10][50];
};

void main( void )
{
        uchar i, s;
        uint addr;

        i=0;
        s=30;

        addr = (uint)(&((struct CFG *)0)->c[10][30]);        // 结果:addr = 0x001F  正确
        addr = (uint)(&((struct CFG *)0)->c[i][s]);                // 结果:addr = 0x001F  正确

        i=10;
        s=30;
        addr = (uint)(&((struct CFG *)0)->c[10][30]);        // 结果:addr = 0x012D  正确
        addr = (uint)(&((struct CFG *)0)->c[i][s]);                // 结果:addr = 0x002D  出错,丢失了高位字节,为什么?

        /* 只要通过变量运算取得便宜地址的方式,取到的地址数据就会丢失高位字节,为什么?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

}

网友A:
你的结构体数组访问越界了。

addr = (uint)(&((struct CFG *)0)->c[10][30]);        // 结果:addr = 0x001F  正确
-------------------------------------------------------
-> addr = (uint)(&((struct CFG *)0)->c[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