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怎么选择啊?

楼主(2013-04-23):
我们目前的用的开关电源输出电流不够,现在选择新的开关电源,我准备用OB2263,我发现OB2263和我们以前用的开关IC基本类似,就是管脚排布不一样,这样那个高频变压器可以通用吗?如果可以,估计输出电压不同,这样可以通过调节外面的电阻来改变电压到我们选定的值吗?高频变压器搞不定了,该怎么办吧,我看了几款电压IC,发现管脚和电路图都基本类似!不知道能这样是试试啊!

网友A:
如果需要增加输出电流,估计变压器也要换。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叔!明白,高频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一样,都是靠电磁感应来产生感应电压,但是对外输出功率的能力受到材料限制!

网友B:
高频变压器是设计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从单端反激入手学,变压器是最主要的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