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60反激式开关电源

楼主(2013-04-23):
(无正文)

楼主:
什么情况?

网友A:
发个电路图瞧瞧

网友B:
自己仔细查电路呗,这种问题,一般别人很难帮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仔细查电路呗,这种问题,一般别人很难帮上忙

只是怀疑是变压器的问题!
唉,变压器设计没经验伤不起呀,看书整的:L

楼主:
今天换了个变压器,现在空载都正常了!带80W载后会出现反射电压很高的情况!求帮助!

TOP260的DS两端波形,输入电压AC150V

TOP260的DS两端波形,输入电压AC150V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个变压器,现在空载都正常了!带80W载后会出现反射电压很高的情况!求帮助! ...

这个反射电压太高了呀,我都没敢再加载,再加输入电压!
我的吸收是两个39K电阻并联串接一个UF4007,感觉是不是吸收做的不好呀!
还是变压器绕的有问题!
我的变压器初级42T,次级2T。

网友C:
你的问题太多太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太多太杂了

那你就帮我看一下RCD吸收的问题吧!

网友D:
这么大的功率漏感大是一定的了,RCD吸收C呢?C的作用远比R大,另外uf4007应该不如1n4007好,这里慢管要比快管好(具体也不知道为什么,看比人试验的结论)。用TVS吧,这么大功率不差那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功率漏感大是一定的了,RCD吸收C呢?C的作用远比R大,另外uf4007应该不如1n4007好,这里慢管要比快 ...

我们不是专业做电源的,钱不是问题,关键是效果好就行,所以想知道好点的吸收电路!

网友E:
30多k的频率表明这个电源在启动状态而非正常工作状态。
造成这个原因有可能是过流,也有可能是过压。也可能是反馈回路没有建立
100V多一点的反射电压并不高。高的是漏感引起的尖峰电压。
奇怪的是你吸收回路没有电容,吸收漏感尖峰是由电容完成的,电阻则是用来在导通期间释放电容上的电荷的,并不起吸收的作用,这么大功率的电源没有吸收电容有些不可思议。
这么大功率电源的吸收回路最好用RC+TVS后者实际用于吸收尖峰脉冲并降低电阻的负担,前者则可以在降低 dv/dt 以提高电源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多k的频率表明这个电源在启动状态而非正常工作状态。
造成这个原因有可能是过流,也有可能是过压。也可能 ...

图中的反射电压是200多伏呀,一格是100V的。
我的吸收改成高压电容223并39K再并39K后串接一个UF4007,吸收还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用TVS管就不用这个UF4007了吗?还有就是这个UF4007很热很热,都能把胶带烧化!!!
求指示!

网友E:
反射电压是从那衰减震荡的中线到截止平顶的差值。对于工作在CC模式的电源,正常情况下是看不到这个震荡波的。
用(Vf+Vout)*N也能算出反射电压。
与UF4007的功能不同,TVS管要并在RC两端,对100V的反射电压,TVS管电压客选择在140-160V即可。
那么大时间常数的RC和没有一样,R可以减半,选择C使RC小于5uS或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射电压是从那衰减震荡的中线到截止平顶的差值。对于工作在CC模式的电源,正常情况下是看不到这个震荡波的 ...

哦,谢谢呀,我换一下吸收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射电压是从那衰减震荡的中线到截止平顶的差值。对于工作在CC模式的电源,正常情况下是看不到这个震荡波的 ...

我把RCD吸收回路改成10K并电容后还是不行,那个UF4007总是很热,不能正常工作,电压反向电压太高了,烧了个P6KE220A的TVS管。有点难呀,太难了,TOP260YN这个管子你用过吗?

网友E:
查了一下这个管子。其调制频率固定为66KHz。如果你的249设置为132KHz那么原因可能是初级电感太小而峰值电流过高,这个从你25V就能启动表现形式是一致的。简单得办法是测一下初级电感,然后减小气隙使其值增加一倍。如果不能减小气隙,那就把各绕组的圈数乘1.4 吧。或许还要调一下X端的限流电阻,其具体按手册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这个管子。其调制频率固定为66KHz。如果你的249设置为132KHz那么原因可能是初级电感太小而峰值电流 ...

多谢你的多次回答!!!
TOP249和TOP260我用的都是3端,其余的管脚都没有用,频率也用的都是66Khz的。
电感量是1mh的。不能太大吧?

楼主(2013-05-28):
总结:1、不会稳压是由于虚压太高,增加假负载即可。
      2、尖峰太高,改了改吸收,同时改善变压器漏感也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