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不导通,求助

楼主(2013-04-23):
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能导通呢?测量集电极和发射级都是15V

网友A:
不对头啊,“测量集电极和发射级都是15V“这不都通了吗。难道楼主不是指“三极管导通”么?

网友B:
基极电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头啊,“测量集电极和发射级都是15V“这不都通了吗。难道楼主不是指“三极管导通”么? ...

可是没有电流,,,

网友C:
   集电极15V,电阻10K,集电极电流1.5ma,是全导通。基极和发射极并上电阻,才可以控制截止或导通。

网友D:
都是15V,说明已经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没有电流,,,

集电极电压15伏,除以R3电阻10k,不就是电流1.5mA吗
请你永远记住,今后会用到这个

网友E:
都是15V,已经导通了呀!

网友F:
基极没有电压啊,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G:
把10K的R3电阻变小再测试

网友H:
基极和集电极连接,看成两个二极管

网友I:
基极和发射极接个偏置电阻,提供静态工作点呢。

网友J:
不但导通,而且已经进入深饱和。

网友K:
搞笑的结论,还引来老大们讨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