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出us级的方波

楼主:
本人刚从51转STM32,问题比较浅显,各位大神见笑了
现在公司做项目,想做一个脉宽和占空比可调的脉冲,目前卡在了1us的脉宽上,使用GPIO_SetBits这个库函数本身调用就需要1us,但是直接对寄存器操作好像也节省不了多少时间。
现贴出程序如下:
static u8  fac_us=0;//us延时倍乘数
static u16 fac_ms=0;//ms延时倍乘数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SysTick->CTRL&=0xfffffffb;//bit2清空,选择外部时钟  HCLK/8
        fac_us=SYSCLK/8;
        fac_ms=(u16)fac_us*1000;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int main(void)
{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delay_us(6);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
                delay_us(3);

                GPIOD->BSRR = GPIO_Pin_0;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0);
                delay_us(3);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
                delay_us(6);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delay_us(500);
        }
}

网友A(2013-04-23):
1us的脉宽,应该用定时器比较合适点。10us的脉宽,通过GPIO来做可以比较准。

如果1us的脉宽非要通过GPIO来做,直接操作寄存器肯定是必须的,其次delay_us的调用时间也需要考虑,即要减掉。

网友B:
二楼说的对,用定时器可以实现us的定时。如果楼主需要非常准确,误差5%,最好借用示波器实测,再做参数调整

网友C:
应该用PWM输出,精度可以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s的脉宽,应该用定时器比较合适点。10us的脉宽,通过GPIO来做可以比较准。

如果1us的脉宽非要通过GPIO来 ...

看了下定时器的资料,如果单做三路脉冲输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这边需要三路同时输出,而且还要嵌套,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不知道您有啥好的思路呢?

网友A:
LS的要求可以用:output capture功能,或者PWM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输出1us的PWM波啊?用IO口来实现应该达不到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的要求可以用:output capture功能,或者PWM

您说的是输出捕获吧?昨天试了下,能做到下降沿对称,但是达不到中心对称,我用的是time4的三个channel来作输出
呵呵,不管怎么样,谢谢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