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哪家的芯片

楼主(2013-04-23):
请问这个是哪家的芯片?什么型号?
好像是5003L1 232FP 1232
主要这个图标是哪家的啊?

网友A:
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B:
看不清楚啊

网友C:
看不清楚

网友D:
像是上海复旦微电子高数公司的芯片,有同样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是上海复旦微电子高数公司的芯片,有同样的丝印

复旦的图标是圆的,不一样啊

网友D: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0039216647.html中间有一个片子,FM-24c02 的丝印一致

大神,膜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