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28能直接用232烧程序吗?或者怎么判断一款单片机能不能用串口写程序?

楼主(2013-04-23):
如题,先谢谢拉。
以前没用过pic,刚工作,老板让用这个,请知道的大牛告诉我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自己检查该型号芯片的数据手册中是否有UART硬件即可。

如果没有,只能用软件模拟UART做了。

楼主:
厚脸皮再问点吧。
现在MPLAB还需要再加编辑器吗?貌似以前要用,**半天都弄不好。

网友A:
MPLAB本身是一种IDE软件,IDE集成开发环境(简称IDE)软件是用于程序开发环境的应用程序,一般包括代码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和图形用户界面工具。

所以: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LAB本身是一种IDE软件,IDE集成开发环境(简称IDE)软件是用于程序开发环境的应用程序,一般包括代码编辑 ...

谢谢你了啊:lol

网友B:
楼主想要做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LAB本身是一种IDE软件,IDE集成开发环境(简称IDE)软件是用于程序开发环境的应用程序,一般包括代码编辑 ...

似乎c语言开发,还是要安装picc一类的编译器。
你用的时候没有吗?

大明地师 77wx.org/read/556/inde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要做bootloader??????????????

不是,用来检测两个信号,然后发给电脑。
老板要直接用串口烧代码,谁有picc给我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用来检测两个信号,然后发给电脑。
老板要直接用串口烧代码,谁有picc给我个? ...

向STC那样通过RS232下载程序?
如果是  PIC是不支持的吧
但可以通过BOOTLOADER来间接实现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STC那样通过RS232下载程序?
如果是  PIC是不支持的吧
但可以通过BOOTLOADER来间接实现下载的 ...

万分感谢!好人一生平安啊

网友A:
IDE原则上不包含C编译器的,但多数可能包含有汇编编译器。

所以C编译器一般必须自己安装。

PIC的ICSP下载方式相当于一种特殊的串口下载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E原则上不包含C编译器的,但多数可能包含有汇编编译器。

所以C编译器一般必须自己安装。

先作个揖感谢!
我想问下,您知道bootloader是怎样写进ic的吗?硬件上需要什么?

网友A:
BOOTLOADER相当于你写的一段应用代码,这个代码预先烧入芯片内部,一般这个代码执行时要完成如下工作:
1、能通过UART、IIC、SPI等通信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从外部收取数据。
2、MCU的FLASH程序空间支持自擦写。
3、BOOTLOADER程序能根据收取的数据将其自擦写到FLASH某段程序空间中,写入的这些数据一般就是用户应用代码。
4、BOOTLOADER能判断出MCU正常工作中是执行BOOTLOADER程序还是用户应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