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码器模式,索引信号复位定时器疑惑..求解答

楼主(2013-04-23):
手册中说可以把索引信号(机械零点)连接到一个外部中断输入触发计数器复位。可我并没有在外部中断配置与定时器配置中看到可以用外部中断复位定时器的描述啊(在编码器模式下)。
难道是指在外部中断中手动复位定时器?这应当不可能吧,中断处理需要时间,脉冲速度很高时可能会有丢失。
哪位用过的解释下?

网友A:
轴转一周只有一个中断信号(索引信号),用一降沿触发没有问题的。在中断中手动复位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转一周只有一个中断信号(索引信号),用一降沿触发没有问题的。在中断中手动复位计数器。 ...

查看了一下众为兴编号ACH-06020D伺服电机电机,最高转速3000r/min.编码器线数2500.折算每秒125000个脉冲。这个速度中断手动复位定时器还是可以的,但如果转速、编码器线数更高,脉冲数达到几M,估计处理就有问题了。
STM32编码器接口美中不足啊。TI的M3就有专门的引脚用于索引信号输入。

网友B:
STM32的定时器可以有多种复位源,你可以看一下它的RM中关于寄存器各个位介绍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定时器可以有多种复位源,你可以看一下它的RM中关于寄存器各个位介绍的部分 ...

这个我细看过了。
配置SMS可选择从复位模式,此时可以用TS选择复位触发信号复位定时器计数器与预分频。
但是配为编码器模式就不能配置为复位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通过配置SMS来选择的。两者无法同时存在。
即:
SMS 001~011 对应编码器模式
SMS 100 对应复位模式。
除了上面的复位模式,其它就没有用外部信号直接复位定时器的描述了。

网友C:
楼上的回答很给力   学习一下   需要好好钻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