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c共模电感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3-04-23):
高手们你好。。小弟手上有个emc浪涌保护器的电路。现在想咨询下220防浪涌的个共模电感要如何选型。一般多大。。百度了。。没找到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网友A:
防浪涌干扰一般要选用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可以参照浪涌保护器中的参数进行设计

网友B:
这个共模电感更多是做EMC测试的时候测试出来的吧。。 坐等大侠分享经验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网友C:
和你的工作电流,初级次级防护,和你需要防护的频率范围等都有关系,先理解系统对防护的需求再找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的工作电流,初级次级防护,和你需要防护的频率范围等都有关系,先理解系统对防护的需求再找方案。 ...

这个是经验之谈,,大侠那您有过的共模电感的型号是怎样的嗄。。

网友D:
浪涌是8/20uS波形,属于低频的干扰。
对于共模浪涌,共模电感的选择,也需要较低的谐振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经验之谈,,大侠那您有过的共模电感的型号是怎样的嗄。。

这不是经验,是要通过计算得出。

网友A:
可以采取分级进行泄放设计

网友E:
浪涌用共模电感是挡不住的,必须进行泄放。

网友F(2016-01-17):
浪涌一般用压敏电阻,或者TVC管来解决吧?

网友G(2017-01-13):
emc共模电感选型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麻烦加下QQ992588795一起讨论下吧,谢谢!

网友H(2017-02-16):
书本上能找到的吧

网友I:
看你放在什么位置,如果是用在放电管--共模电感--TVS管,那么共模电感在中充当退耦的作用,是利用共模电感中的漏感,一般共模电感的漏感是1%左右,你需要计算在退耦电路中需要多大的感量,同时也要考虑共模电感的共模作用,与后方电容组成的滤波电路。如果是做共模用那一样需要考虑与后方电容组成的滤波电路,主要是考虑低通电路的截止频率是多少。

网友J(2018-03-19):
非晶磁芯具有高饱和磁感应强度,高磁导率,高频特性好,磁芯尺寸灵活等,满足小批量多品种的设计需要。我是制造非晶共模的,有相关问题我们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