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sim 调试如何改变只读内存的值

楼主(2013-04-23):
如题:
想用个简单的办法,stimuls好像不太好用,希望能给个实例。比如CMSTAT的值,谢谢

楼主:
今天在国内外论坛问了一下,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最后还是用stimulus搞定。

设定完点击一下apply,后端口的值就会改变
单步一下寄存器值就改变了。

网友A:
在软件仿真寄存器观察窗口,就可以直接修改变量了,不知道楼主要的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仿真寄存器观察窗口,就可以直接修改变量了,不知道楼主要的是不是这个 ...

不可以的,对于那些只读的状态寄存器就改不了。不信斑竹可以试试(附件工程的CMSTAT寄存器)。

网友A:
你提供的积存器的确不能修改,始终是03,这个是不是一个什么状态积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积存器的确不能修改,始终是03,这个是不是一个什么状态积存器? ...

这个是比较器状态寄存器
COMPARATOR STATUS REGISTER (ACCESS F70h)
PIC是模数混合器件经常有模拟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