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物联网应用1 - 通过gprs 监测环境指标

楼主(2013-04-23):
原文地址: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3829-1-1.html

设备前台界面:http://www.lewei50.com/home/gatewaystatus/361#576

本实采用的硬件,除了一个串口模块以外(约200元),其他均可以从taobo上面找到标准产品

发帖子不是为了买模块,如果不愿意用gprs的可以用w5100(以太网)替代,见帖子 http://www.lewei50.com/dev/doc/94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可以通过手机app,微信随时掌控监测数据的情况。

------------------------------------------------------------------------万恶的分界线------------------------------------------------------------------------------------
使用乐为物联GPRS模块搭建远程环境监测系统

1 目的
     试验基于Arduino硬件平台,采用乐为物联GPRS模块监控不具备有线网络接入条件的山区环境,可以用于农业、林业数据采集。

2 实验条件
     硬件设备列表:
1)        Arduino Nano约50RMB,

2)        乐为物联GPRS模块为测试版(必要的GPRS资费SIM卡),

3)        DSM501A模块约30RMB,颗粒物传感器,目的在于监测花粉浓度,PWM输出,

4)        HTF3223LF模块23RMB,用于监测空气温湿度,NTC温度输出(试验采用10k上拉),湿度频率输出,

5)        BH1750模块13RMB,监测光照强度,I2C输出,

6)        降雨传感器,大约10元,用于监测降雨情况,逻辑电平输出,

7)        LCD1602,大约10元,

数据系统平台:乐联网http://www.lewei50.com

3 硬件连线

1)        乐为物联GPRS模块为6脚,本次只用1、2、3、4脚,1脚为Vcc接电源5-12伏输入,2脚为接地,3脚为TTL电平TX,4脚为TTL电平RX。
2)        DSM501A,本次只使用2、3、5脚,2脚为Vout 2 output (PWM)接Arduino D8, 3脚为Vcc接电源5伏,5脚为GND接地。
3)        HTF3223LF模块,使用1、2、3、4脚,1脚为NTC输出端,接Arduino A0,2脚为GND接地,3脚为湿度频率输出,接Arduino D2,4脚为Vcc接电源5伏。
4)        BH1750模块为5脚,I2C接口,本次不用接ADD脚,VCC接电源5伏,SCL接Arduino A5,SDA接Arduino A4,GND接地。
5)        降雨传感器为4脚,逻辑输出接Arduino D10,VCC接电源5伏,GND接地。
6)        LCD1602,本次采用4数据线连接法,RS 接Arduino D12,Enable接Arduino D11, LCD D4接Arduino D4,LCD D5接Arduino D5,LCD D6接Arduino D6,LCD D7接Arduino D7,LCD R/W 接地,LCD V0接10k可调电阻,LCD使用5伏供电,背景灯可设开关。

#include<string.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Wir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sTimer2.h>
#include <LiquidCrystal.h>
LiquidCrystal lcd(12, 11, 4, 5, 6, 7);
//* LCD RS pin to digital pin 12
// * LCD Enable pin to digital pin 11
// * LCD D4 pin to digital pin 4
// * LCD D5 pin to digital pin 5
// * LCD D6 pin to digital pin 6
// * LCD D7 pin to digital pin 7
// * LCD R/W pin to ground
// * 10K resistor:
// * ends to +5V and ground
// * wiper to LCD VO pin (pin 3)
//SoftwareSerial mySerial(9, 10); // RX, TX
//String inputString = "";
const int buttonPin = 10;     //the number of the jiangyu input pin
int buttonState = 0;         // variable for reading the jiangyu status
int Rain = 1;
int BH1750address = 0x23;//BH1750 I2C地址
byte buff[2];
float BH = 0;
const int analogInPin = A0;  // Analog input pin that the potentiometer is attached to//*//Freqinput pin D2
int pin = 8;//DSM501A input D8
float wuchaxiuzheng = 0;
unsigned long duration;
unsigned long starttime;
unsigned long endtime;
unsigned long sampletime_ms = 30000;
unsigned long lowpulseoccupancy = 0;
float ratio = 0;
float concentration = 0;
float tempconcentration=0;
int sensorValue = 0;        // value read from the NTC
int TEMPRATURE=0;
int i=0;
float R_Data=0;
float U_data [111]={4.67,4.65,4.64,4.62,4.60,4.57,4.55,4.53,4.51,4.48,4.46,4.43,4.40,4.38,4.35,4.32,4.28,4.25,4.22,4.19,4.15,4.11,4.08,4.04,4.00,3.96,3.92,3.88,3.83,3.79,3.75,3.70,3.65,3.61,3.56,3.51,3.47,3.42,3.37,3.32,3.27,3.22,3.17,3.11,3.06,3.01,2.96,2.91,2.86,2.81,2.75,2.70,2.65,2.60,2.54,2.50,2.44,2.39,2.34,2.29,2.24,2.20,2.15,2.10,2.06,2.01,1.96,1.92,1.87,1.83,1.78,1.74,1.70,1.66,1.62,1.58,1.54,1.50,1.47,1.43,1.39,1.36,1.32,1.29,1.25,1.22,1.19,1.15,1.12,1.09,1.06,1.04,1.01,0.98,0.96,0.93,0.91,0.88,0.86,0.84,0.81,0.79,0.77,0.75,0.73,0.713,0.69,0.67,0.66,0.64,0.62};//温度对应NTC电表格
int divider[6] = {0, 1, 8, 64, 256, 1024};//read RH use interrupt get F
int prescaler = 5;
double count = 0;
double middle = 0;
char x = 0;
int Fout=0;
int RH=0;
byte du[8]={
B00111,
B00101,
B00111,
B00000,
B00000,
B00000,
B00000,
};//define 1602 char
ISR(TIMER1_OVF_vect)
{
    if (prescaler < 4)
    {
        prescaler++;
    }
}
void interrupt()
{
    if (!x)
    {
        count = TCNT1;
        TCNT1 = 0x000;
        TCCR1B = prescaler;
        attachInterrupt(0, interrupt, FALLING);
    }
    else
    {
        middle = TCNT1;
        attachInterrupt(0, interrupt, RISING);
    }
    x = ~x;
}
void setup()
{
Wire.begin();
  Serial.begin(9600);
//  mySerial.begin(9600);
//  inputString.reserve(200);
//  MsTimer2::set(2000, timer); //定时器设置,每2秒触发一次timer函数操作
//  MsTimer2::start();
  //  pinMode(buttonPin, INPUT);
  analogReference(DEFAULT);//INTERNAL
    lcd.createChar(1,du);
    lcd.begin(16, 2);
    lcd.clear();
//    lcd.setCursor(0, 0);
//    lcd.print("PM2.5=");
//    lcd.setCursor(0, 1);
//    lcd.print("T=     ");
//    //lcd.write(1);
//    lcd.print("   RH=  %");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buttonPin, INPUT);
    pinMode(8,INPUT);
    TIMSK1 = 0x01;
    TCCR1A = 0x00;
    attachInterrupt(0, interrupt, RISING);
    starttime = millis();
}
void loop()
{

  duration = pulseIn(pin, LOW);
  lowpulseoccupancy += duration;
  endtime = millis();
  if ((endtime-starttime) > sampletime_ms)
  {
    ratio = (lowpulseoccupancy-endtime+starttime + sampletime_ms)/(sampletime_ms*10.0);  // Integer percentage 0=>100
    concentration = 1.1*pow(ratio,3)-3.8*pow(ratio,2)+520*ratio+0.62; // using spec sheet curve
    //Serial.print(lowpulseoccupancy);
    // Serial.print(",");
    //Serial.print(ratio);
//    Serial.print("DSM501A:");
//    Serial.println(concentration);
//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endtime-starttime);
wuchaxiuzheng = (endtime-starttime-30000)/30000.0;
//Serial.println(wuchaxiuzheng);
concentration = (1.00-wuchaxiuzheng)*concentration;
//Serial.println(concentration);

    lcd.setCursor(6, 0);
    lcd.print(concentration);
    lcd.print("pcs/0.01cf");
//    lowpulseoccupancy = 0;
//    starttime = millis();
  }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nalogInPin);    // read the analog in value:
  delay(10);
  R_Data=sensorValue*5/1024.0;
  //Serial.print("R_Data = " );
  //Serial.print(R_Data);
  for(i=0;i<111;i++){
     if(R_Data>4.67)
     {
       TEMPRATURE =-30;//对应-30℃
      }
     else if(R_Data<0.62)
     {
      TEMPRATURE=80; //对应80℃
      }
     else if(R_Data<U_data[i]&&R_Data>U_data[i+1])
     {
      TEMPRATURE=int(i-30-3);
      }
}
//     Serial.print("T:" );
//     Serial.print(TEMPRATURE);
//     Serial.print(";" );
     delay(10);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PM2.5=");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T=     ");
    //lcd.write(1);
    lcd.print("   RH=  %");
//     lcd.setCursor(0, 1);
//     lcd.print("T=     ");
//    //lcd.write(1);
//    lcd.print("   RH=  %");
     lcd.setCursor(2, 1);
     lcd.print(TEMPRATURE);
     lcd.write(1);
    lcd.print("C");
     Fout=(16000000.0 / divider[prescaler] / count);
     //Serial.print("Vsensor=" );
     //Serial.print(sensorValue);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Freq=");
     //Serial.print(Fout);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int(divider));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prescaler);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count);
if (Fout<8115)
{
RH=100;
//      Serial.print("RH:100");
//      Serial.println(";");
      lcd.setCursor(13, 1);
      lcd.print("H.");
}
else if(Fout>9595)
{
RH=0;
  //   Serial.print("RH:0");
//   Serial.println(";");
   lcd.setCursor(13, 1);
   lcd.print("L.");
}
else
{

RH=(9595-Fout)/14.8;
// Serial.print("RH:");
// Serial.print(RH);
// Serial.println(";");
lcd.setCursor(13, 1);
lcd.print(RH);
}
    if (prescaler > 1)
    {
        prescaler--;
        delay(200);
    }

//if(  flag )//
//  {
//    Serial.print( BH1750() );
//    Serial.println("[lux]");
//
//    flag = 0;//归零,等着定时中断重新赋值
//  }
delay(2000);

   if(tempconcentration!=concentration)
   {
    tempconcentration=concentration;
    BH=BH1750();
    // read the state of the jiangyu value:
  buttonState = digitalRead(buttonPin);
    // check if the jiangyu is low.
  // if it is, the buttonState is LOW:
  if (buttonState == LOW) {
    Rain=0;
    }
  else {
    Rain=1;
    }
//lewei ouput by computer tools
//     Serial.print("D:");
//     Serial.print(concentration);
//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T:" );
//     Serial.print(TEMPRATURE);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R:");
//     Serial.print(RH);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B:" );
//     Serial.print(BH);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W:");
//     Serial.print(Rain);
//     Serial.println(";");

//lewei ouput by GPRS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                ");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BH);
    lcd.print("LUX");
    //delay(5000);

    String tempstring="@uploading(01,D,";
    String tempstring1=")";
    Serial.print(tempstring);
    Serial.print(int(concentration));
    Serial.println(tempstring1);
//    delay(12000); min transtime
delay(30000);

    String tempstring2="@uploading(01,T,";
    String tempstring3=")";
    Serial.print(tempstring2);
    Serial.print(TEMPRATURE);
    Serial.println(tempstring3);
//    delay(12000);
delay(30000);

    String tempstring4="@uploading(01,R,";
    String tempstring5=")";
    Serial.print(tempstring4);
    Serial.print(RH);
    Serial.println(tempstring5);
//    delay(15000);
    delay(30000);

    String tempstring6="@uploading(01,B,";
    String tempstring7=")";
    Serial.print(tempstring6);
    Serial.print(int(BH));
    Serial.println(tempstring7);
//    delay(2000);
delay(30000);

    String tempstring8="@uploading(01,W,";
    String tempstring9=")";
    Serial.print(tempstring8);
    Serial.print(Rain);
    Serial.println(tempstring9);
delay(30000);

    lowpulseoccupancy = 0;
    starttime = millis();

    }

}

double BH1750() //BH1750设备操作
{
  int i=0;
  double  val=0;
  //开始I2C读写操作
  Wire.beginTransmission(BH1750address);
  Wire.write(0x10);//1lx reolution 120ms//发送命令
  Wire.endTransmission();

  delay(200);
  //读取数据
  Wire.beginTransmission(BH1750address);
  Wire.requestFrom(BH1750address, 2);
  while(Wire.available()) //
  {
    buff[i] = Wire.read();  // receive one byte
    i++;
  }
  Wire.endTransmission();
  if(2==i)
  {
   val=((buff[0]<<8)|buff[1])/1.2;
  }
  if(val<0) val=56134+val;
  return val;
}

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技术交流或者疑问咨询,可以加入乐为物联技术支持群:59162154;或关注乐为物联新浪微博@乐为物联

关注乐联网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乐联网。或者扫描下面的二维码来添加关注乐联网

网友A:
还可以哦!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呢

网友C:
强大,不过这个光照度传感器,误差+/- 20%。实际使用误差还是蛮大的

网友D(2017-12-07):
感兴趣,接外包项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