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改成中断发送就出问题,没反应了

楼主(2013-04-23):
ui, se, rc, UART, FOR
#include "main.h"

#define   UART0_INT                6
#define   UARTBAUD     9600

uint32    Rcv_New = 0;                                                                            /* 为1时表明接收到新数据        */
uint32    Snd_N   = 0;                                                                            /* 记录接收数据完毕后,         */
                                                                        /* 需发送数据的个数             */
uint8          Rcv_Buf[8];
uint8     *strpt;                                                                            /* 字符接收数组                 */

void  Send(uint8 *dat)
{
    uint32 i;
    for (i = 0; i < 8; i++)
    {
        *strpt = dat[i];
        strpt++;
    }
}

void __irq IRQ_UART0(void)
{
        uint32 i   = 0;
        uint32 IIR = 0;

        /*
         *  UART0接收中断处理
         */
        while (((IIR = (uint32)U0IIR) & 0x01) == 0)        {                            /* 若尚有中断待处理             */

                switch (IIR & 0x0e){

                        case 0x04:                                                                /* RDA中断处理入口              */
                        case 0x0c:                                                  /* CTI中断处理入口              */
                                Rcv_New = 1;
                                for (i = 0; i < 8; i++)        {
                                        if ((U0LSR & 0x01) == 0x01){
                                                Rcv_Buf[i] = (uint8)U0RBR;
                                        }
                                        else{
                                                break;
                                        }
                                }
                                Snd_N         = i;
                                break;
                        case 0x02:
                            for (i = 0; i < 8; i++)
                            {
                                if (Snd_N <= 0)
                                {
                                    break;
                                }
                                U0THR = *strpt;
                                strpt++;
                                Snd_N--;
                            }

                        default:
                                break;
                }
        }

        VICVectAddr = 0x00;
}

void ClrRcvFIFO(void)
{
        volatile uint32 i, temp = 0;

        for (i = 0; i < 8; i++)        {
                if ((U0LSR & 0x01) == 0x01){
                        temp = (uint32)U0RBR;                                                            /* 读空接收FIFO                 */
                }
                else{
                        break;
                }
        }
}

void UART0_Init(void)
{
        uint32 Fdiv = 0;

        PCONP         |= 1 << 3;                                                                            /* 使能UART0                    */

        PINSEL0  = (0x01 << 4) | (0x01 << 6);                                    /* 设置P0.2和P0.3连接到UART0    */

        U0LCR = 0x83;
        Fdiv          = (Fpclk / 16) / UARTBAUD;                                            /* 设置波特率                    */
        U0DLM          = (unsigned long)Fdiv / 256;
        U0DLL          = (unsigned long)Fdiv % 256;
        U0LCR          = 0x03;

        /*
         *  设置FIFO
         */
           U0FCR           = 0x81;                                                                        /* 使能FIFO,并设置FIFO触发深度 */
                                                                               /* 大小为8个字节                */

        ClrRcvFIFO();                                                       /* 清除接收FIFO内的数据         */

        /*
         *  初始化UART VIC 中断接口
         */
    VICIntEnClr  |= 1 << UART0_INT;

        VICVectPri6   = 0x05;
        VICVectAddr6  = (uint32)IRQ_UART0;

        VICIntEnable |= 1 << UART0_INT;
        IRQEnable();
}

int main(void)
{
    TargetInit();
        UART0_Init();

        U0IER |= 0x03;
        while (1){
                if (Rcv_New == 1){
                        Rcv_New = 0;
                        Send(Rcv_Buf);
                        U0THR = *(strpt++);
                }
        }
    return (0);
}

网友A:
中断没设置好吧

网友B:
1、字符数组的定义好像不对,再检查下你的中断函数
2、单步调试,查看接收发送中断状态和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