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的板子,新手,求指导

楼主:
因为板子画的拉得很长,用一张图太小,所以上传两张图,似乎还是看不清除,我是菜鸟,6层板,求指导。
目前有两个问题:
1、有些元件,比如适配器接口,有一部分在外面,是不是不好,有什么影响?
2、这个图还要接一个超声探头,但是不知道一般的超声探头接口怎么画。

网友A(2013-04-23):
板子布局不错。模块化很清晰,整体也合理。
依据我的知识结构,来说说我对你的板子的看法了,若有不对之处,还请谅解。

1:做6层的话,如果不是结构所致的话,至少可以把板子大小减少1/3。
   看你的板子密度不高,结构不能动,看看能否在保持完整性的状态下,减少到4层。
2:看你有电容丝印扩展到板子外边了,注意器件与线与板边的间距。
3:电感与电源几个模块可以按归一化的方式做的更美观。
4:你对于电源与地过孔的使用非常吝啬。
5:电源与地线太细
6:对差分线的理解不深。如果速度快点,这一点对你这一板子可能比较致命,你的芯片连接方式与时钟电路都是差分方式。要注意:走线,间距,端接方式(这一点在这板子比较混乱)
7:时钟产生电路:晶振与插件太近
                 ESD处理方式
                 差分时钟线拓扑分配可以更合理些
8:芯片滤波电容,看封装,是否再加些容值大一些,因为你的电源距你芯片有点远。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可以把Core电源放在芯片近些地方。

你实际问的那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问题,一个是物料问题,不好做评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布局不错。模块化很清晰,整体也合理。
依据我的知识结构,来说说我对你的板子的看法了,若有不对之处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这是我第一次画板,6层板是因为线布不下去了。
1、电源线用的是45mil,电压转换用的是25mil,其他的用10mil,元件封装的限制,0603最多用45mil的线,25mil、10mil是因为芯片的原因。
2、我用的是AD,布差分线似乎不能做到等长之类的要求。
3、时钟电路确实有点乱,继续改进。
4、关于芯片的滤波电容,加些容值大一些是什么意思?滤波电容跟芯片管脚多少间距才算合适?

网友B:
6层太浪费了,4层完全足够了

网友C:
布局在紧凑点双面板能画下来不?没看懂是什么板子,所以干扰之内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3-05-25):
引用 网友A:
板子布局不错。模块化很清晰,整体也合理。
依据我的知识结构,来说说我对你的板子的看法了,若有不对之处 ...

请问什么是差分线,我只知道max485中有差分线

网友D:
先顶一个
现大量开发新客户,送多年累积PCB设计资料一份。加QQ331817555即可送哦!专业大公司批量PCB供应商,品质有保证,价格有优势!中联精密电子!您的芯伙伴!13418684562小高!如有打拢,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