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13-04-23):
麻烦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的放大倍数

网友A:
R15的右边和U3B的6脚是连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5的右边和U3B的6脚是连着的吗?

是的

网友B:
看样子是个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个差分信号。

恩,我算出公式来了,不知道正不正确

楼主:
我算的公式

网友C:
6楼计算公式有误。
因为R11=R12=R14=R15=14K,
所以设R=R11=R12=R14=R15,并设LED-的电压为V1,LED+的电压为V2。
则可以推导出输出电压Vo公式:
Vo = (V2 - V1) * 2(1 + R/R10) = 16 * (V2 - V1).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计算公式有误。
因为R11=R12=R14=R15=14K,
所以设R=R11=R12=R14=R15,并设LED-的电压为V1,LED+的电压为 ...

好厉害啊,别人也是给了这公式我,现在还在分析,有啥不懂的再留言请教你,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楼计算公式有误。
因为R11=R12=R14=R15=14K,
所以设R=R11=R12=R14=R15,并设LED-的电压为V1,LED+的电压为 ...

能给出初始的方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给出初始的方程吗?

什么初始方程?是不是想看完整的推导?
因为R11=R12=R14=R15=14K,
所以设R=R11=R12=R14=R15,并设LED-的电压为V1,LED+的电压为V2。
又设U3A输出为Vo1, U3B输出为Vo。
根据运放“虚短、虚断”原理和节点电流定理,对于U3A的2脚节点有:(V2-V1)/R10 + (Vo1-V1)/R = V1/R -------(1)/
对于U3B的6脚节点有:(V2-Vo1)/R + (V2-V1)/R10 = (Vo-V2)/R -------------(2)

联立方程(1), (2) 可解得:
Vo = (V2 - V1) * 2(1 + R/R10) = 16 * (V2 - V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初始方程?是不是想看完整的推导?
因为R11=R12=R14=R15=14K,
所以设R=R11=R12=R14=R15,并设LED-的 ...

我自己的公式对了,计算错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初始方程?是不是想看完整的推导?
因为R11=R12=R14=R15=14K,
所以设R=R11=R12=R14=R15,并设LED-的 ...

解说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