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提高ADC线性度的算法

楼主(2013-04-23):
最近在调试一款ADC,测试其线性度,发现其输出与输入电压如下表所示,不知道可以采用哪种算法让后面的线性度更好一些?

网友A:
嘿嘿,,LZ这个数据的非线性度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分段在软件中弥补下。

网友B:
可能是位数较低,参考又高导致的吧,这样1LSB都会导致较大误差,一般ADC精度+/-2LSB很正常的
ADC都明显不线性,好象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C:
标定一下吧

网友D:
运算中间丢失了精度了么

网友E:
楼主怎么没有0.001到0.010V这个数据?一般ADC这个数据误差比较大

网友E:
大多用分段在软件中弥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没有0.001到0.010V这个数据?一般ADC这个数据误差比较大

这个数据段的数据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位数较低,参考又高导致的吧,这样1LSB都会导致较大误差,一般ADC精度+/-2LSB很正常的
ADC都明显不线性, ...

24位的ADC,位数应该不低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位的ADC,位数应该不低吧

你那个可能是硬件,软件导致的误差

这种参数可以在手册上查到的,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E:
24位的ADC不可能误差这么大的,上面的数据最多是12的A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