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 time_a 捕获功能

楼主(2013-04-23):
    将time_a  定义为上升沿捕获,如何将捕获的脉冲定义为一个已知的外部脉冲,CCTLx中的CCIS,CCIx有什么作用

网友A:
CCIx 捕获比较模的输入信号
捕获模式:由CCIS0和CCIS1选择的输入信号通过该位读出。
比较模式:CCIx复位。

网友A:
CCISI1-0 在捕获模式中用来定提供捕获事件的输入端
00 选择CCIxA
01 选择CCIxB
10 选择GND
11 选择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