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载、短路保护电路

楼主(2013-04-23):
请问如何设计过载、短路时候都能起电源保护的电路?
有考虑到用比较器来去电压值去控制MOS管,但是电路教负责,成本也较高。
请问有没有简单点的保护电路?
谢谢!!

网友A:
是开关电源吗?现在大部分开关电源都带有输出过流保护的。
如果自己搭的话,就是检测MOSFET的源极电流,超过一定门限后关断MOSFET

楼主:
就是一个开关电源接几路输出,但是开关电源保护的话其他几路也没电了,现在就是要其中一路过载或者短路时单独保护,避免影响其他路的输出,也就是要瞬间保护,抢在开关电源动作前把短路或者过载的那一路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关电源吗?现在大部分开关电源都带有输出过流保护的。
如果自己搭的话,就是检测MOSFET的源极电流,超 ...

单路输出电压为36V,满载电流为750MA

网友B:
那你参照这个参考电路看看,不过你的担心我估计多余的,直接电源全部保护就行了,这个是大多数的做法,估计你这个比较高级一点,呵呵。

网友C: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帮你顶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参照这个参考电路看看,不过你的担心我估计多余的,直接电源全部保护就行了,这个是大多数的做法,估计 ...

谢谢!但是这个电路比较复杂,可能通不过评审。现在初步设定用比较器去检测电压的变化,比较器的输出去控制MOS管。但是要速度快点的比较器。请问有什么好的比较器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这个电路比较复杂,可能通不过评审。现在初步设定用比较器去检测电压的变化,比较器的输出去控 ...

我这个电路是有点复杂,但是已经大批量(超过100k)应用了,只要参数调的好久没问题的。

网友D:
比较器检测电压不可取,过载电压不一定会降低呀。应该通过采样电阻采集电源的电流,电流超过某个值时关断开关管就可以了。过一段时间再检测电流,恢复的话打开开关管,没恢复继续关短。

网友E:
采用所谓的High Side电流检测电路,也就是在输出上串接一个小电阻采样电流,然后差分输入给运放放大检测,这个是移动电源上常用的检测方法。
如果你输出电压是5V的就好办多了,有一种叫Load Switch(也叫Power Switch)的限流开关,可以很容易实现,比如SGM2551A,输出最大电流可以电阻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所谓的High Side电流检测电路,也就是在输出上串接一个小电阻采样电流,然后差分输入给运放放大检测, ...

这是我初次搭建的一个电路,请问这个电路是否可行,是否需要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所谓的High Side电流检测电路,也就是在输出上串接一个小电阻采样电流,然后差分输入给运放放大检测, ...

还有我设计的这个电路是不是功耗会较大,而且开关的动作时间会比较长?

网友E:
High Side电流检测差分电路没接对,楼主用Googl搜下,很多的,后面也可以不用比较器,就直接用运放的输出来控制MOS即可,电路功耗跟选择的采样电阻大小有关,过流保护反应时间跟所用的运放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gh Side电流检测差分电路没接对,楼主用Googl搜下,很多的,后面也可以不用比较器,就直接用运放的输出来 ...

现在这种接法的问题是当外面短路时,MOS管一直处于开和关切换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是当外面短路时有检测功能,如果恢复正常,MOS管才关闭,不然就一直处于断开状态。请问有木有合适的电路推荐?

网友F:
这个保护电路可以检测;检测灵敏度可以调整电容

网友G:
咯!…你们都绕进死胡同了!…开关电源在输出端、都有多个绕组。控制一个绕组关断?非得做一个开关电路才能实现!哈!………你们很累呀!!!!哈哈·…

网友G:
错!…该电容的作用是防止上电瞬间误动作、和抗干扰!你的未日不可估量哟!哈!…

网友G:
没仔细看图:它只是过压保护!…在这个主题上无意义·…应做过流保护类型的…

网友H:
单路输出电压为36V,满载电流为750MA

楼主:
现在考虑用电源保护IC来做,请问有木有好的IC推荐?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那你参照这个参考电路看看,不过你的担心我估计多余的,直接电源全部保护就行了,这个是大多数的做法,估计 ...

老兄这个电路是载波模块上的吧

网友I:
加一个可恢复保险丝不行吗?

网友J:
开关电源接几路输出,但是开关电源保护的话其他几路也没电了,要其中一路过载或者短路时单独保护,避免影响其他路的输出,也就是要瞬间保护,抢在开关电源动作前把短路或者过载的那一路断开。

网友K(2014-12-14):
PTC  可恢复保险丝  可用作 过流保护  直接  串在  电路里面 就行

POLYZEN  可 用于 过流 过压 保护 ,具有 抗浪涌 ,防反接  等 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