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有3.3V转5V的芯片吗?

楼主(2013-04-23):
芯片74HC245常用于DSP I/O口电平的转换
不知道TI还有没有和74HC245这样的3.3V转5V功能一样的芯片呢?

网友A:
这个貌似是升压IC的,我也帮你问下TI的吧

网友B:
你到底是要做升压还是电平转换啊。
74HC245系列我记得TI也有的

网友C:
是电平转换吧?
74LVC4245A

网友D:
不太清楚了

网友E:
看楼主的问题   应该芯片接口之间的不同压差的转换吧   应该是的   这个没什么问题   一般有很多的

楼主:
结贴了,暂时不需要这芯片了,谢谢

网友F:
要电平转换?

网友F:
还是电源转换的?

网友G:
应该是芯片之间的通信   涉及到电平转换吧

网友G:
过了这么长时间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H:
不合算的。

网友H:
你又不做逆变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