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I有哪些运算放大器两路?

楼主(2013-04-23):
(无正文)

网友A:
2路的很多哦

LM358,TL072,TL082,LMV842......

一般最多是4路。

如果LM3914也算的话就是10路了。

网友B:
多了去了   型号有很多种   百度一下   或者按照楼上的推荐找找看

网友C:
官网上应该有很多   你自己查一查

楼主:
谢谢,这问题解决了

网友D:
还是去官网看看,省事。

网友E:
选的啥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