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I有 驱动三极管的IC吗?

楼主(2013-04-23):
(无正文)

网友A:
384x这些可以驱动三极管,之前见过这种应用,3842驱动13005-13009之类的。

网友B:
什么意思   楼主是想找能够通过驱动三极管   之后再驱动电机的芯片吗

网友B:
这一类的芯片   应该是有很多的   仔细查一查吧

网友C:
没有读明白的。

网友C:
三极管还用什么驱动?

网友C:
用个微处理器就行的。

网友D:
楼主   在吗   把你的问题说说清楚   大家才知道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