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两个1.5千欧的电阻

楼主(2013-04-23):
为什么用两个1.5千欧的电阻,而不直接用一个3千欧的呢

网友A:
有可能是基于耗散功率的考虑

网友B:
在红色方框内:两个发光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8千欧的电阻和4148二极管呢

网友B:
这两个元件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C:
我觉得去掉该两个元件电路也可以运行

网友D:
增加导通门限,防止有干扰时误触发;
二极管防止输入接反时光耦LED损坏

正解

网友E:
并联的电阻与二极管都属于保护用的,去掉了没有问题,但接上以后就不用担心输入交流信号或者反相信号导致器件损坏了

网友F:
我觉得用两个1.5K是出于安全性考虑,功耗是一方面,如果用一个电阻的话,此电阻如果外因或内因造成短路都会引起LED烧毁,自身耗散的功率也成倍增加

网友F:
两个的话每个的分压减小,功耗降低,短路引起LED烧毁概率也大为降低

网友G:
之所以隔离,可能是因为后级(接收红外那端)有高压

网友H:
嗯,假设高压击穿造成光耦短路,不至于直接到电池的正负极

网友I:
D2是反向保护,R5分流作用,整个环路设计的电阻比较小

网友A:
我觉得是为了让发光管稳定发光,不至于外部温度变化影响亮度

网友B:
R5的作用是在关断光耦LED时,对LED结电容存储的电能起到加速放电作用,改善脉冲信号的拖尾现象,提高电路的实际工作频率。

网友C:
用两电阻短路引起LED烧毁概率降低,这是为什么

网友D:
2.R分流,D续流。去掉的话是勉强可以用的。

网友E:
嗯,只是不安全了

网友F:
对,楼上正解

网友F:
怎么没人谈为什么要用2个1.5k的电阻??

至于并联的二极管和电阻大家都已经说了,没什么疑问。

网友H:
可能设计者也没考虑为什么呢,纯粹为了对称好看。

网友G:
我肯定两个1.5K是抗干扰作用,减少电源带来的干扰。其作用====放大器输出端并联两个等值电阻原理一样!

网友I:
用两个电阻是出于耗散功率的考虑,用一只3K的电阻,光耦压降是2V,发光二极管基本也是2V,也就是压降到限流电阻的压价是20V,流经光耦的电流是7mA,加上分流电阻的5mA(估计),也就是限流电阻的耗散需要0.25W,而一只0805的贴片电阻是达不到的,AXAL0.4封装的也就1/4W,不能满足使用,而使用两只,每只的耗散则只有0.125W,所以要用两只,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B:
两个电阻是为了防止意外“搭铁”导致意外

网友C:
按键是引出部分,所以就是异常高发部分。线路短路,按键阻值变大,接插件氧化等等都是可能的。

网友D:
主要是散热考虑.简单计算一下ED和光耦约3V压降,3K电阻的压降约21V,则消耗功率21*21/3000=0.147W.
若该电阻所在的位置散热不好,电阻会很热,会影响寿命,时间一长电阻值会变大甚至无穷大.分为2个1.5K电阻,增大了散热面积.如果有安装条件,选择耗散功率大的电阻,那3K的有OK.

网友E:
还可以在led发光管端并联一个0.1u电容。
其作用是什么呢?
工控级别的光耦常见用法。

网友F:
两个电阻的作用:其实用一个也是可以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两个电阻把二极管、光耦与外界电源隔开啦,可以防止外界的静电进入二极管和光耦,导致失效。起到ESD防护方面的作用。

网友F:
R5的作用:提高光耦的导通门限,减小外界的噪声干扰。
二极管的作用:防止外加的电源反接对光耦造成损坏。

网友H:
从可靠性设计来讲:元件越多,失效的可能性越大。因此,1.8k电阻、1N4148二极管完全是多余。用2个1.5k电阻串联也是多余。为了可靠性2个1.5k电阻用3k/1W金属膜电阻替换就可以了。只要这个3k电阻可靠,多串联电阻、并联4148、1.8k电阻所带来的保护都是多余。

网友H:
楼主电路设计有点像M16。巴洛克风格:精细复杂。
去掉多余元件设计更像AK47。哥特式:简洁实用。

网友G:
不知22楼是如何计算出3k电阻的功耗是0.25W的?

网友G:
我的计算是: U^2 / R = 20 * 20 / 3000 = 0.133W .而不是 0.25W!

楼主: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先结贴了啊

网友J:
有个人风格或习惯!…做过电路设计的都有“恶习”!…两个1。5K…从图上看;二楼正确!…还能有另外什么解释呢?…

网友K:
该电路应该是PLC或类似产品的输入口,这个输入有可能是N天一直加电的,按32楼算的功率用2个电阻来代替1个3K的是 必要 的考虑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楼主电路设计有点像M16。巴洛克风格:精细复杂。
去掉多余元件设计更像AK47。哥特式:简洁实用。 ...

支持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在红色方框内:两个发光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8千欧的电阻和4148二极管呢 ...

三个电阻分压,限制好两个发光二极管端电压为R5两端电压,而且有分流作用,R5上电流稳定为2Ud/R5,至于4148,是怕接反吧,接反的时候不让他工作。及反向电压仅有0.7V。个人的一点小想法,还望指正。

网友N:
14#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O:
需要啊 啊啊 啊啊 啊 啊啊 啊 啊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在红色方框内:两个发光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8千欧的电阻和4148二极管呢 ...

应该是限幅和钳位和快速放电提高光耦的反应能力吧。

网友Q:
感觉是为了提高反应速度。增加抗干扰性。

网友R:
为了避免一个电阻短路掉之后电路不会过载烧掉。两个电阻同时短路的几率就比较小

网友S:
提高可靠性吧,还有安全性,不管接那个脚,都有电阻隔离啊。
另外,可靠性跟数量不一定是正相关,比如并行设计,数量越多,可靠性越高。

网友T:
额 ,防止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