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E3、L4脚

楼主(2013-04-23):
芯片 spartan-3an  3sc200an
当我将一个输出端口约束到E3、L4脚时,下载到板子里,done脚就忽高忽低的。
将这两个引脚的约束去掉,下载就能成功。
将端口约束到别的引脚上,下载也能成功。
额。。。还没试将别的端口引到这两个端口上来。。。
知情人士可以先指点一下~~

网友A:
查相应芯片的管脚说明手册,看看这两个脚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相应芯片的管脚说明手册,看看这两个脚的定义。

只是IO口,没别的用

楼主:
也许跟代码还有关系。。。把一些其他的模块给删除了就可以用了。再慢慢找吧: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