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关机电流小点(软关机)

楼主:
软关机有一些规则可循:将所有外围器件切断电源或者设置到省电模式,MCU悬空的引脚设置到输出,MCU所有I/O口的上、下拉电阻两端电压差要接近零,尽最大可能将MCU连接外围器件的I/O设为输入状态,MCU和外围器件的接口不能出现双方一个输出高、一个输出低的情况(冲突)。
如图所示外围器件在SLEEP脚输入为低时处于省电模式,MCU与其连接的方法通常只有无上下拉电阻、加下拉电阻和加上拉电阻3种。
1)无上、下拉电阻
该方式正常工作时IO1输出高,省电模式时IO1输出低。限制条件为IO1必须具备三态驱动能力,也就是外部不用上、下拉电阻就可以输出高或低。IO1输出低时IO1会有一定的电流损耗(流入外围器件),不能使MCU电流降到最小。
2)下拉电阻
该方式正常工作时IO1输出高,省电模式时将IO1设定为输入。限制条件为IO1必须具备三态驱动能力,在外部有下拉电阻时也能输出高。此方式IO1损耗的电流非常小,几乎为零。
3)上拉电阻
该方式正常工作时IO1输出高,省电模式时IO1输出低。限制条件为IO1输出低时R1会有一定的电流损耗(I=U/R1),为让电流够小就需要将R1阻值增大。经验告诉我们一般加到470KΩ就到了最大值,假定电源电压为3V,电流损耗 I=U/R1=3V/470KΩ≈6µA,可别小看6µA,如果一个产品关机电流大都控制在20~30µA的样子,即使多MCU的产品也都不超过100µA。
上面3种接法关机电流关系为:下拉电阻<上拉电阻<无上、下拉电阻。可见在产品设计中外围器件的连接方**影响到关机电流,这也是正常工作时可以细微改善功耗的一些地方,如果设计得好对功耗的降低会有一定好处。

       这篇**,有些疑问,想请教大虾们。
1、在软关机条件下,为什么MCU悬空的引脚要设置到输出,为什么将MCU连接外围器件的I/O设为输入状态?

2、什么叫三态驱动能力?
3、对于无上、下拉电阻的情况,IO1输出低时,为什么IO1会有一定的电流损耗,并且是流入外围器件的?
4、对于上面3种接法关机电流关系为:为什么上拉电阻的电流<无上、下拉电阻的电流?

网友A(2013-04-24):
这个要和具体应用电路结合才能实现低功耗。
1-MCU一般的IO端口,拉电流下,灌电流大。
  另外,需要看外围电路连接到该IO端口的电平,如果是低,则输出低。
        如果是高,则可以设置输出高,也可以设置成输入。
2-外围器件需要看该器件的内部电路才能确定方向设置。

3- 请理解低功耗实质,两端均高电平或者两者都为低电平即可。
   无上拉,想想看是否可以确定其电平?
4- 不理解LZ意思。个人语文水平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和具体应用电路结合才能实现低功耗。
1-MCU一般的IO端口,拉电流下,灌电流大。
  另外,需要看外围 ...

很感谢你的解释,但是我看不太懂你的意思,你有的回答与我的提问好像没什么关系,烦请能否详解吗

楼主(2013-06-05):
还是自己顶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