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域<----->时域

楼主(2013-04-23):
Tim Green的运放稳定性系列,在锅内民间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影响广泛。

总观该系列,只强调了一个知识点,就是所谓的稳定判据--BODE图上GBW处的斜率为-1则稳定,同时 BIG NOT!

实用中,这个规则只是简单地保证相位至少为45°,其它很多重要性能指标都没考虑。
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套用-1原则是不理智的。

如上图所示,BODE图上三线在GBW处的斜率均为-1,也就是说都满足稳定判据。
但是三个线所对应的阶响应却大相径庭:绿线最好,另两个上冲和下冲。

此外,可以试验验证:即使bode图中两个线的形状完全相同,只是拐角处对应的频率略有不同,则两线对应的时域建立时间差别巨大。

所以,运用-1判据时,还要充分考虑时域特性,随意安排零极点位置是不行的,尽管相位可能都是45°。

正常情况下,给定电路,运用变换,易得频域响应,最后再变换回时域。
如果能直接根据系统时域特性,直接得到零极点安放位置,那么这应该是很实用的技术。
比如:我希望时域上升时间是1us,过冲是10%,则如何安放系统可能存在的几个零极点?

网友A:
顶一下,有时间想想再发帖。。。。某段时间关注个这个问题,尤其是BIGNOT现象。近段一直搞数字。。。。

网友B:
再顶LZ一贴

网友C(2016-12-08):
如果能直接根据系统时域特性,直接得到零极点安放位置,那么这应该是很实用的技术。matlab里有布放零极点的工具箱。可以参考,但是具体实现电路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