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电路

楼主(2013-04-23):
我现在用一个电桥测量传感器输出,传感器是电阻传感器(电路图里的R2和R4),电桥供电是用正弦波,一端是板子的地,另一端是在0上下波动的正弦波,电桥的输出为Vo+和Vo-,现在的问题是我怎样用单端AD采集输出的电压?就是怎样测Vo+和Vo-的压差?

网友A:
看看系统的一些其他参数。可查查差分电路内容。

网友B:
这是一对差分信号, 要想用单端AD采集, 可以用运放变换一下.

网友C:
加换向和滤波

网友D:
有没有直接差分输入的AD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直接差分输入的AD芯片?

为啥非要直接差分输入的AD芯片?你用差分放大器转换成单端输入(如此误差最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对差分信号, 要想用单端AD采集, 可以用运放变换一下.

运放变换之后的电压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负电压能用AD采集吗?我的AD是AVR的mega128上的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放变换之后的电压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负电压能用AD采集吗?我的AD是AVR的mega128上的AD ...

单片机上的AD貌似不能采集负电压。采集负电压的前提条件是AD肯定有正负的供电,单电源供电的AD或者单片机什么的肯定采集不了负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啥非要直接差分输入的AD芯片?你用差分放大器转换成单端输入(如此误差最小)不行? ...

外接双端转单端的电路当然也是一个很好选择.
不过如果有现成能输入差分信号的AD, 感觉上性能可能更可靠一些.

网友B:
运放变换之后的电压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这个不一定的, 完全可以是全部正电压的.
比如得到 2.5±1.5V 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