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段码液晶驱动

楼主(2013-04-23):
       本人第一次使用LCD段码液晶,单片机为mega88,直接用IO口驱动3个8字液晶,对应引脚定义和硬件原理图如附图所示,哪位大侠能否提供类似的驱动程序,以便于显示时直接调用,谢谢!

网友A:
目测和数码管很类似  你怎么不把数码管改一下用上?

网友B(2013-08-27):
你这应该是1/2分压,,1/4周期把,,建议看看圈圈大神的思路

网友:
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