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bit的PCI接口如何在PCB中实现

楼主(2013-04-24):
我现在在画一个含PCI的的PCB,看到别人之前画的一个在PCI这一块上都会覆盖一个属于topsolder的一个矩形面积。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看到加工出来的板子,好像加了这个矩形后,PCI模块就没有那层绿皮了。求指教! 下面那个就是topsolder的矩形。

网友A:
让这个区域没有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这个区域没有绿油

没有绿油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还想问几个额外的问题,绿油有什么作用啊?好像在做板子的时候也没有加绿油这个选项啊?我看了几个板子都没有加顶层绝缘层,这层怎么都不加呢?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绿油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还想问几个额外的问题,绿油有什么作用啊?好像在做板子的时候也没有加绿油这 ...

绿油,指的是PCB上涂覆在铜箔上面的油墨,这层油墨可以覆盖除了焊盘等意外的导体,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避免焊接短路、延长PCB使用寿命等作用;一般叫阻焊或者防焊;
        颜色有绿色、黑色、红色、蓝色、黄色、白色、亚光颜色等等,大部分PCB使用绿色阻焊油墨,也就是通常叫的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油,指的是PCB上涂覆在铜箔上面的油墨,这层油墨可以覆盖除了焊盘等意外的导体,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避免 ...

多谢指点!

网友B:
路过,个人观点,加了的话就是不上阻焊,不然的话可能会接触不好哦

网友C:
画板子要有层次感  什么是阻焊层 什么是加焊层  很多层的意义要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