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测量

楼主(2013-04-24):
测量范围 0-110VDC,测量电路利用分压方式。 测量共地的问题怎么解决?

如图

楼主:
和110V共地,由于带有阻性负载在断电的时候反响电动势能把MCU烧掉,怎么解决,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110V共地,由于带有阻性负载在断电的时候反响电动势能把MCU烧掉,怎么解决,请各位大神指教! ...

不太明白阻性负载断电时为什么会有反向电动势,不是感性负载才会有反向电动势吗?如果是怕烧MCU,加一级电压跟随器或者射极跟随器试试。

网友B:
用热地啊,把火线(L)线当成系统的地就行了,电表一直是这样的做法,但是热地手摸上去会触电的,曾今被触电过。

楼主:
有感抗,不是阻性负载,我说错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隔离运放 比如7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