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初嚐禁果-->不一樣的gpio控制led燈

楼主(2013-04-24):
拿到開發板擺了好久都沒有用過      最近砍到那板子都已經積了灰塵     想想對不起自己    就拿來試了一下
#define  TIME1 20#define  TIME2 20

void Left(void);
void Right(void);
/****************************************
*函數名稱:main
*輸    入:無
*輸    出:無
*功    能:函數主體
******************************************/
INT32 main(VOID)
{
   //UINT32 i;

         PROTECT_REG
         (
                 PWRCON |= XTL12M_EN;                                                //預設時鐘源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時鐘穩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設置外部晶振為系統時鐘

                // P2_PMD=0x5555;                                                                  //GPIO設置為輸出模式
           P2_PMD = P2_PMD & ~Px0_PMD | Px0_QB
         )

         while(1)
         {
                  Right();/*由左至右順序點亮*/
                  P2_DOUT=0x00;
                  Left();/*由右至左順序點亮*/
                  P2_DOUT=0x00;
                }
}

                void Right(void)
   {
       P20_DOUT= 0;     /*PORT 2的0腳熄滅*/
                   Delayms(TIME1);
                   P20_DOUT=1;      /*PORT 2的1腳點亮*/
                   Delayms(TIME2);
                   P21_DOUT= 0;
                   Delayms(TIME1);
                   P21_DOUT=1;
                   Delayms(TIME2);
                   P22_DOUT= 0;
                   Delayms(TIME1);
                   P22_DOUT=1;
                   Delayms(TIME2);
                   P23_DOUT= 0;
                   Delayms(TIME1);
                   P23_DOUT=1;
                   Delayms(TIME2);
                   P24_DOUT= 0;
                   Delayms(TIME1);
                   P24_DOUT=1;
                   Delayms(TIME2);
                   P25_DOUT= 0;
                   Delayms(TIME1);
                   P25_DOUT=1;
                   Delayms(TIME2);
                   P26_DOUT= 0;
                   Delayms(TIME1);
                   P26_DOUT=1;
                   Delayms(TIME2);
                   P27_DOUT= 0;
                   Delayms(TIME1);
                   P27_DOUT=1;
                   Delayms(TIME2);
}
void Left(void)
{
             P27_DOUT= 0;
                   Delayms(TIME1);
                   P27_DOUT=1;
                   Delayms(TIME2);
                   P26_DOUT= 0;
                   Delayms(TIME1);
                   P26_DOUT=1;
                   Delayms(TIME2);
                   P25_DOUT= 0;
                   Delayms(TIME1);
                   P25_DOUT=1;
                   Delayms(TIME2);
                   P24_DOUT= 0;
                   Delayms(TIME1);
                   P24_DOUT=1;
                   Delayms(TIME2);
                   P23_DOUT= 0;
                   Delayms(TIME1);
                   P23_DOUT=1;
                   Delayms(TIME2);
                   P22_DOUT= 0;
                   Delayms(TIME1);
                   P22_DOUT=1;
                   Delayms(TIME2);
                   P21_DOUT= 0;
                   Delayms(TIME1);
                   P21_DOUT=1;
                   Delayms(TIME2);
                   P20_DOUT= 0;
                   Delayms(TIME1);
                   P20_DOUT=1;
                   Delayms(TIME2);
    }

可以左右的控制那個led燈的顯示    利用人的視覺暫留   改一下TIME1和TIIME2還可以有點變化

自己測試   還忘高手們指教一下

网友A:
:lol直接控制寄存器?

网友B:
写这样的程序,不如回去玩8位机

网友C:
    楼主一直在菜鸟级别打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这样的程序,不如回去玩8位机

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直在菜鸟级别打拼中.......

本來就是m051的菜鳥

网友D:
这么些代码 表示很头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