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从DC400-800V去15V给驱动供电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3-04-24):
(无正文)

网友A:
用1200-1500V的MOSFET(如2SK1317)做一个小反激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200-1500V的MOSFET(如2SK1317)做一个小反激即可,

这种高压MOS 价格会不会比较高

网友C:
不缺钱的话,用高压DC-DC好了。

网友C:
也可以参考LINEAR的一些解决方案。
好象还有升压到10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00-1500V的MOSFET(如2SK1317)做一个小反激即可,

这个有点浪费了吧 一个管子要十几块呢好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浪费了吧 一个管子要十几块呢好像

高压器件都不便宜

网友D:
建议用StackFET反激拓扑结构,有兴趣双管反激也可以玩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StackFET反激拓扑结构,有兴趣双管反激也可以玩一下吧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