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9264液晶写显示程序,单片机内存问题

楼主(2013-04-24):
用东芝的TMP89FM42UG(32K)来写19264液晶(192*64点阵)(不带字库)的显示程序。用100多个字的字库(18*24)来写400字左右的菜单,中间包含参数设置,结果发现现在内存只有4K 了,后面菜单还要扩展,还有通讯、Eeprom等程序要写,怕内存不够用了。
请问19264点阵显示这么占空间吗?你们400字左右显示需要多少内存?我看看能不能对程序进行优化、压缩。

网友A:
这个不了解,帮你顶一下了

楼主:
现在看了下,是参数设置那边每一次按键要调用一次显示函数,用了十几K的内存,这个怎么破?

网友B:
友谊帮你顶下吧

网友C:
我一直没看懂楼主说的内存是什么。

网友D:
用CONT  做字库,不要用RAM做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ONT  做字库,不要用RAM做字库

嗯。字库内容不变的,所以字库是用const做的,是在ROM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没看懂楼主说的内存是什么。

是单片的的ROM,32768byte/1024 =32K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ONT  做字库,不要用RAM做字库

应该是参数设置里那边调用显示函数太多次了, 看看能不能把类似的操作合并在一起

网友D:
对,在ROM,你可以将汉字字库改为1个字,看节余多少代码,来判断字库占用代码是否合理